戴尔1427维修背光的惨痛教训

楼主(2012-03-10):
本人帮人修戴尔1427笔记本的背光不亮问题。开始测灯管亮,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怀疑高压板问题。因为没有图纸,又刚接触这款机子高压板。想找块板子试试,随便找来一个板看接口相同就把1427的高压板换到另一个机子上试试,结果刚一插就烧坏了。唉,心里很是不爽啊。重新买了个新板子,这回应该行了吧。结果换上还是不行。开始想是不是高压供电问题,开始测,发现有供电,有ADJ,就是没有开关电压。哦。这才恍然。但是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这个1427高压板的7个引脚中哪个是开关电压。求解中......
      悲惨的事情就是我用1427的板子在别机子上试的那一下,回头换上那个本的高压板才知道很惨的事情就是显卡烧了。具体烧哪里了没测出来,就知道到处短路。唉,悲哀啊。最终总结就是,好奇害死猫,没文化最可怕啊。以后必须得小心行事了!
       最后小弟仍请大侠给指点下1427高压板的7个引脚含义,还有能给小弟发份图纸最好了!

网友A:
你改下  待用的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改下  待用的塞

什么意思啊?待用的塞?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那些脚电压了    根据电压情况   大概就知道定义了       再换个通用高压条改上去就行了

网友C:
7个引脚的定义?那应该有两个脚是供电脚19V 两个脚是地 一个是3.3开灯板的 一个是亮度调节的 还有一个应该是辅助供电5V   你看下如果两个3.3V信号都有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哦因为有个是脉冲调制信号 或者你直接用代用高压条的换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啊?待用的塞?

没有说的明白不好意思哈 。你量下7个脚的 电压 ,就能大楷判断是什么了楼下的也说了,在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来吧 新手没招 好好学习

网友:
修改六仔注单 修改六仔注单 修改六仔注单 修改六仔注单

手机定位找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个引脚的定义?那应该有两个脚是供电脚19V 两个脚是地 一个是3.3开灯板的 一个是亮度调节的 还有一个应该是 ...

谢谢哦你说的差不多。我量了,两个19V,两个地。一个可调3.3V以下的屏幕亮度的。但是剩下的两个都没有电压了,应该还有一个ON/OFF的。但是没有,也不知道哪个应该是,还有ON/OFF应该是多少伏啊?3.3还是5V啊?能从3.3V的亮度那并一个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的明白不好意思哈 。你量下7个脚的 电压 ,就能大楷判断是什么了楼下的也说了,在换个通用的高压板 ...

我新手,还没换过通用板呢。知道有地,VCC(19V?),调亮度的3.3V,还有个ON/OFF(几V啊?)。请教下该从哪里引这些线啊?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顺便赚点下载分

网友D:
呵呵。维修还是要细心哦,我也有一次相关的经历,最后只能花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维修还是要细心哦,我也有一次相关的经历,最后只能花冤枉钱

哎是啊,千万不能冲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哦你说的差不多。我量了,两个19V,两个地。一个可调3.3V以下的屏幕亮度的。但是剩下的两个都没有电压 ...

调亮度的那个 不用  直接加个3.3V到OFF 那点    我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亮度的那个 不用 直接加个3.3V到OFF 那点 我都是这样改的

我知道,可是没有3.3伏的电压啊?我应该从哪里引这个3.3伏啊?

网友:
在主板上 找1个  不是待机就有的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