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寸屏

楼主(2012-03-10):
LG22寸屏型号:W2253SQV换乐通用驱动板2262后,屏幕显示双屏且屏右边是黑边!换乐华通用驱动板2700后屏幕显示四屏且屏右边是黑边求助,怀疑是驱动程序不对,求高手发个原驱动程序!!!

网友:
请问谁有LG22寸屏的驱动程序型号:W2253SQV

网友:
直接换吧 现在板子便宜

网友:
用93的板子应该能正常点亮,

网友:
就是没有驱动程序,请各位高手发个程序过来!!!

网友:
程序不对,LZ报一下屏的型号,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吧  收钱有多 又快 又好 用料又省
多快好省

网友:
    你可以和客户协商下,改个全套通用,成本不高,又简单,一般跳下线就好     当然先要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用一块通用乐华RTD2270刷22寸液晶程序后显示正常。。。

网友:
下面是通用乐华RTD2270驱动板程序

网友:
下面是通用乐华RTD2270刷程序工具!!!

网友:
下面是通用乐华RTD2270刷程序工具及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