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 4535G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2-03-10):
不开机,黑屏,用稳压电源开机,待机电流0A。能开机,跳变到1.76A左右停住!,是不是到显卡了。。求救命!!

网友:
你把你内存拔掉在开机看电流是多少 就知道了

网友:
电流一样就没有过内存  要是不一样  而却到你说的1。76的时候    还有次高低的跳变 要是有的话 你就可以重点看显卡了

网友:
给显卡加了一下焊好了200到手

网友:
我我觉得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先看看各电压都有没     有就干显卡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