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6拔适配器,烧主板

楼主(2012-03-10):
来的时候,客户说因为拔了一下适配器,机子立即就灭了,接上可调电源发现主板严重短路,拆下主板测量一个5V电感短路,强加电之后摸元件发现ISL6268(应该是CPU供电芯片)非常烫手,拆下之后还短,又加了一把,开机芯片KB926QF E0轻微短路,手上没货,订货了,装上不开机,郁闷,经测量发现保护隔离电路微短,采用5V强加电,切不可用本机输入电压强加,发现cpu管子短路,拆下三个,好了,3V 5V出来了,但是按开机键有跳变,没有任何反应,求一份昭阳K26图纸或者 是 开机芯片KB926QF E0芯片脚位图,在或者是带有这个芯片型号的其他机器电路图,能供参考,开机芯片后缀名是E0,希望大家手里有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关于为什么拔电源烧主板,待机器修好告之

网友:
你拔了cpu供电芯片再烧。那么电压都加在 cpu 上下管 G级不受控ds 直接对地导通。不少断就怪。楼主你一开始就查错地方了。插电源短路不是烧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要从隔离入手。短路在哪里都不知道二话不说就强家电烧啊。

网友:
你说的也对,由于主板一开始短路,但是保护隔离没有短,所以我查供电电感,发现短路了,然后强加电找元件,这就找到了CPU供电芯片,和KBC,拆下来 就不短了,由于CPU高低管短路,是因为我手上没芯片就插电源了,这才造成高低管烧了,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 什么都好了 就是不开机,待机电压电流都有

网友:
主板是因为CPU大功率运行着,机器边供电,边充电,这时候,各个芯片都在大功率的运行,客户突然拔下电源,芯片功率输出负荷,从而导致烧掉了主板

网友:
哦  拔电源烧主板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的帖子,你们看完能给点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