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2-03-10):
收了一台t60 集显笔记本,本来是屏发红,会暗屏,换了灯管后,显示非常亮了,但用了几天还是发现有暗屏的现像(就是灯管不亮,但按下休眠再开又能亮》上论坛搜了下,都说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但一想高压板贵,还是再换条灯试下,马上订了30条灯管,闲来没事测试这本,听下音乐,内置嗽叭声音听的不爽,就拿个外接音箱试下,这时正题来了,插了根没插一样,内置一直有声,外接的音箱没反应,这时立马拆机,测了下接口,和好的一对比,没有问题,这时不知该咋办了,知道肯定是切换电路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控制的,这时又上论坛搜了下,发现一个好东东t60声卡分析,感谢这位大哥了!
测量发现耳机接口的第6脚,没接耳机时电压为1。24v,接耳机为0v,看图纸发现与之连接的q71软击穿,换掉后电压为4.85v,再插上耳机电压0v,再测+hp_jack_in的电压也是0v,这不对呀,把与之相连的q71,q96都取掉电压还是0v,那只有最后一个地方了,
+hp_jack_in与h8的41脚相连,难道是h8不行了,这h8有资料不能乱换,心想就这个小问题不修也能卖掉吧,动了h8说不定都不显了,此处想了半小时......不管了先问下卖芯片的有这个芯片也不贵,这下心里有底了,马上取掉h8,再插队上耳机测+hp_jack_in为3。3v,果然是这个东东坏了,订了个全新的h8来,明天会到,换好后会给大家分享,不知换好后不定时暗屏会不会也好了呢?进行中..... 25[2].1 T60声卡分析

网友A:
你订全新有H8有带程序吗?

网友:
等待楼主的最后答案

网友:
楼主够仔细~        搞定之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你说的6脚换后事4.85不对吧,看图纸是1R5B的,你说的是不是Q71这个管子的+HP_JACK IN 信号啊,最后你说Q71Q76全部去掉还是没有是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坏呢,前面的Q71也没有被软击穿啊,最后应该就是H8拉低的吧。

网友:
  换个IC还要想半个钟呀,手工不行哦

网友B:
6脚电压正演常,H8拉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订全新有H8有带程序吗?

是的,2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电压正演常,H8拉把电压拉底了

也就是最好就是H8坏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