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0 AMD声卡驱动

楼主(2012-03-10):
CQ60 AMD的,装的是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中声卡以驱动,在桌面上右下角那个声卡图标打了X,声卡以换过,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win7

网友:
声卡服务没启动 建议去官网下载对应的声卡驱动

网友:
去官网 把声卡相关的驱动 插件 都下来装好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打X是禁用了,还能启用吗。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但必定换过声卡,官网不行的话,按型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