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高压开启被拉低

楼主(2012-03-10):
ibm sl400的板子,我只要把高压的连接线插上 这个BL_EN就被拉低到0.9,拔下来就好了

这几个信号我都断开过了,完全没问题,而且高压板,线,屏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连接上高压板就会将3.3V拉低为0.9V
,现在没什么思路了,谁能给点思路。
谢谢了

网友:
你是插控制输入这边还是输出高压这这边 如果是插控制这边那么高压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吧。我觉着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你直接拉一个3.3过来啊

网友:
你直接重屏上面拉个3.3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线路好了      来的快

网友:
呵呵 我都不用从屏上拉,直接把lcdvcc的那个100K电阻直接直连,就能亮了,不过白屏一下

网友:
楼主如果直接通过屏供电飞到EN上,可能会有问题哦,不过可以试试。最好换个高压板试试,没有先找个通用的高压板换上,看EN信号会不会拉低!!祝你好运

网友A:
这个 是 主板 上 有个电容 不良 引起的!以前  有 修过!现在 故障现象是 屏暗 对吧?具体 哪个 记不太清了!你 量量 就 知道了!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上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是 主板 上 有个电容 不良 引起的!以前  有 修过!现在 故障现象是 屏暗 对吧?具体 哪个 记不太清了 ...

嗯 谢谢了 ,我再去看看

网友:
难不成不是通病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答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答案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