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SU 954主板卡LOGO

楼主(2012-03-10):
一块ASUS 945的板子卡LOGO目测电容无鼓包漏液 各个芯片无外伤,更换CPU 内存 显卡电源无果,加焊北桥无果 冲洗南桥无果 。。。没思路了。。各位大侠指条明路吧
QQ:379918275欢迎各个高手前来指教

网友(点评):
南桥的USB控制器坏了吧

网友:
清CMOS了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主板内存控制器。查查内存附近的供电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刷写BIOS程序吧,要不就看看接口部分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回楼上的,内存供电没问替,cmos清零了,我没编程器。。。

网友:
拆网卡、串口芯片、声卡芯片 像是PCI设备不过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有哪里发热吗?  咱也有碰到过  南桥 旁边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不是小贴片哦
= =!不要换错了

网友:
串口芯片坏了也会挡logo

网友:
我知道 笔记本是因为外设问题而档LOGO,不知道台式机是不是

网友:
台机也一样,外设坏也会档LOGO

网友:
一般当LOGO是IDE线没接好,如果没接IDE线,考虑BIOS先,如果还不行,就拆了网卡声卡吧,这个和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BIOS就是外设当了

网友:
如果各项供电都正常的话,刷BIOS试下了

网友:
如果各项供电都正常的话,刷BIOS应该可以,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网络慢,发了两次回复,请管理员删除其一。

网友:
同楼上问题,南桥,声卡,网卡,都换过了没用

网友:
换一下时钟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USB电路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刷个BIOS搞定

这位兄弟说的非常好!

网友:
当开机,我更换过南桥好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