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 温度表

楼主(2012-03-10):
    以前总手动关BGA、 自动怕炸桥、  大家推荐推荐 合适的温度、第几阶段 多少温度。 详细点啦。谢谢。

网友:
这个要凭经验,要用什么样的BGA返修台,要看周围环境温度,分有铅无铅。
一般BGA返修台说明书都有推荐的温度曲线,你再适当调整就行了,每次调整2至5度。

网友:
用的什么BGA

网友:
不同的BGA用的温度曲线不同

网友:
是哇。CF260的。看来要重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