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显卡替换 问题?

楼主(2012-03-10):
无图无真相!
主板外型:

显卡 型号:

型号为 ATI
216-0728020,请问用什么显卡 可以替代?

网友:
有没有 加强版显卡 或者升级版显卡?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什么型号可替换的

网友:
机器  显卡温度高,客户要求 找个 好显卡 换上

网友:
换个新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问有没有 加强的,换个新的?人家就是新的

网友:
ATI 的卡没有什么升级不升级之说。。

网友(点评):
哦,没有加强版的,不是说加强版的稳定些吗?

网友:
换个 新的 就OK

网友(点评):
客户 说问一下 有没有更好的,花钱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显卡问题温度高有很多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一般都是散热没有搞好,注意散热和芯片之间是否直平,有必要加个合适的铜片,用好点的硅胶,你这款笔记本本身散热就不理想,换显卡也没用的,。能搞的地方动动脑筋吧。

网友A:
我也是这么 和客户说的,客户说钱不是问题,指定换桥!

钱不是问题?换本了

网友:
这种只有上原型号的

网友:
原型号代换

网友:
原型号代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9489-1-1.html

网友:
执着的客户啊

网友:
不太清楚这种代换 可以去别的维修系网站查

网友:
买同型号的代换即可

网友:
看来,学海无涯,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发现有灌水的嫌疑,早就注意你了,你好治为止吧小心点,你以前的几个帖子我都看过,警告下次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 和客户说的,客户说钱不是问题,指定换桥!

换桥没用的,居然说钱不是问题,直接换本好了,因为这型号的机器散热通风不好,底下没有孔抽不到冷风。

网友:
搞好散热应该好点吧

网友:
老友 加个铜片什么的,仔细处理一下散热的问题

网友:
去订个新的显卡换上吧

网友:
这个显卡没有什么改良的,只能用原型号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