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风扇不转

楼主(2012-03-10):
SL400风扇不转   换新风扇一样  量电压  5V  3.3V  都有    查电路图   IO35角  PW FAN  没有  换IO    正常

网友:
这样也太浪费了吧,直接改长转不行吗?这样成本太高

网友:
5V有了还不转?你看看地通吗

网友:
风扇没坏的情况下,有点压一般都会转的,除非没有形成回路,就是没有接地,只要有电压,FAN ON不出来也能转的,不然就不可以改长转了。

网友:
改长转肯定报错的呀   地肯定是通的

网友:
这个就该长转把

网友:
飞个线不就OK了,呵呵

网友:
IO也控制FAN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