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 (V3) 主板 求指教!!!

楼主(2012-03-10):
开机进BIOS 非常慢 系统一样  CPU  内存 显卡 电源 都换了
外设都拔掉了 BIOS 重新刷了 还是不行
求各位高手来个解答下{:soso__11090708543365420450_2:}

网友:
硬盘换了没有

网友:
如果硬盘也换了那就清灰,做南桥,硬盘分区表坏都会引起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