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540开机键出现15v

楼主(2012-03-10):
接到一架AS4540,问题是不触发,拆机检查后发现开机键原本的3.3v变成了15v。试过一次加焊EC机子能触发,但是装机后又不能了。
请问要从何入手。小弟新手无经验,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刚好就是没有此EC,所以才发帖找人指教。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开关是15V正常

网友:
找图纸。 查一下开机键到底多少V  然后不出发 查一下EC的供电 开关信号有没有到EC  如果有到EC
  EC有没有发出另外的信号出来。~   兄弟 慢慢查吧。 大家只能给你参考意见。 毕竟机器在你自己手里。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EC问题依旧。过后不知道要如何了就直接加焊下ATI芯片。怎知道机子能触发了。多谢大家的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歪打正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