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AN5战神版无规律死机

楼主(2012-03-10):
已经排除了其他配件的问题,AN5战神版一片,按开机键到内存自检的那声“滴”貌似时间稍长(时而正常,时而变长)其他自检正常,装系统 ,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后无规律的死机,短的WINDOWS画面就死,长的进系统后能看半集电影,温度亦正常,CPU,芯片组正常,试机配置:Athlon 64X2 4000,1G内存(威刚 换过宇瞻的)丹丁7600GT(也换过一个双敏的低端卡),电源长城300P4 (也换过一个金河田的250W额定的)。求助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最最叫人头痛,这板换一片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直接上桥

网友(点评):
怀疑是桥吗?那自己动手办不了吧……唉,还有可能是别的啥地方吗?

网友:
直接芯片

网友:
是桥虚焊了吗?风枪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