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加电触发后,不走码的维修。

楼主(2012-03-10):
ONDA945GCT的主板,触发后,不走码,检测卡上连两个零的显示也没有啊!而检测卡复位灯常亮,说明复位没成功啊。于是查北桥供电,就是开机后测桥上的小电容,竟然只有0.39伏,不对啊,应该是1.5V啊。查供电,是由一个K3918的场管控制的,G极是10伏的高电压,而D极只有0.39V(此管的S极就是0.39V的北桥供电),测量,此管没坏,接着查D极,这一极连着两个块管,高端管是k3918,低端管是k3919,高端管的D极接红5V,低端管的S极接地。查这两个管正常,再查这两个管的G极,分别连在RT9202的2脚和4脚上,量RT9202供电有,可是2脚和4脚没有输出,故障,找到,更换此管,故障没解决,再一量,2脚有输出,4脚没输出换上的这个管竟然也是坏的,又换了一个,故障排除,可爱的代码走起来了啊。呵呵!

网友:
RT9202 坏的多的很啊

网友:
可以呀,现在经常碰上复位的问题,以后仿效思路查找了

网友:
ONDA的板  。 好多坏RT9202  。  遇到过754时代的N张 集显花屏   或者不定时死机    不定时花屏。。都是北桥供电的PWM芯片9202坏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
楼主来两张图来配合讲解一下效果会更好的啦!
感觉楼主修板好镇定哦!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什么供电都好的,就是不跑码,有复位!!!

网友:
有9202芯片的,大多数都是它坏,很正常

网友:
楼主干吗不测场馆呢?那样或许更能直接判断故障哎。

网友(点评):
场管已经测了。不测的话,怎么进行到下一步啊!

网友:
很好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看楼主的维修过程自己修了!

网友:
9202性能不好吧

网友:
这种板子 RT9202 的板子都是通病 ,一般都是电容坏了以后,9202 才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