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没CPU电压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03-10):
裸板插电,待机电流0.005,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222掉电,瞬间测试除了CPU电压没有,其它都正常,CPU供电芯片是17021,按下开关瞬间测了一下16PIN VIN 19V,6PIN VCC 26PIN VDD都是5V,13PIN SHDN 0V 肯定是不正常了,看图纸是由VRON经过PR11和HWPG经过PR19共同控制的,VRON 3.3V正常,HWPG 0V,断开PR19 测13PIN 瞬间就有3.3V了;也没有芯片换,不知道是不是17021坏了,请各位指教一下。

已经修好了,不是主板的问题,电源板上的故障。修机器还是得靠自己啊,呵呵!

网友:
不确定可能吧

网友:
楼主这种做法我是不赞成的,既然已经修好,又何必假心向人求教?说了那些让人不高兴的话。向别人求教要谦虚、诚恳,不是大话连天。

网友:
修好了  还是支持的。。

网友(2017-12-01):
电源板的什么问题啊  可不可以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以后多发贴,发贴前还是先整理一下再发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