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3-10):
联想3000 G430 独显开机无显示,单板开机电流0.368,有时电流0.4几,但不掉电,放电、刷BIOS都不行。

就测各个供电都正常,CPU也有0.9v.上假负载,电压也基本正常,没复位!时钟脚有1点几伏,暂时没管它。就开始压NB,没效果,又压SB,下面垫个橡皮擦,直接用手指压电池这面,呵呵,有时电流能上去(0.7几吧),看来有戏,再压,电流上到0.9几了,嘿嘿亮机了!马上加焊SB(801IBM),由于温度调错了——SB爆了!
买来两块无铅的IBM桥,上机一试,心凉了!!!再加焊SB,涛声依旧,以为SB不良,幸好还有一块,再上机,
我的心哇凉哇凉,有时还能压出显示来,一修机,不可能还有小东东接触不好吧!
假负载的时钟电压好像有点那个,我查查时钟芯片再看看吧,老老实实干吧。
时钟芯片如下:

测供电正常,测1脚开启电压:0.6V,心里暗暗高兴,总算有点线索了。查图纸1脚通过一电阻R423(C560右上)接SB

测R423两端都有3.3V电压!跟线路看不到有断的,但仔细看按键右边的那个测试点(R713处)好像有点点发黑,用手术刀轻轻刮开测试点左边的绝缘层,一测,果然不通,于是从坏变压器上取一段很细的绝缘线,从SLG8SP556V  1脚直接飞到R423的下端:

接屏开机,呵呵电流上去了,两三秒后LENOVO出来了。

附上此机BIOS:
自考联想3000 G430BIOS北桥PM45+南桥ICH9+g98-630-u2 JIWA1

网友:
楼主可以给发个G430的图纸吗

网友(点评):
论坛上有,搜索下

网友:
很厉害,线可以飞长点,用绿油固定在主板上。

网友(点评):
谢谢!上图还没整理的,用高温胶布粘着。线长刚刚好。

网友:
下次要细心观察呀,万不得已最好别动桥

网友(点评):
是啊,万不得已最好别动桥。

网友:
是的,有时会把问题扩大了,搞得自己可能都没有耐心了,先软后硬,先简后难,有时中途需要休息一下子.

网友:
呵呵,说的对,支持一下

网友:
我开始还以为北桥虚了不读内存,原来是没时钟

网友:
我就知道没有复位就是压南桥  因为本人不会查时序        就是到南桥是复位发出来然后北桥在CPU的

网友:
“查图纸1脚通过一电阻R423(C560右上)接SB”“
测R423两端都有3.3V电压!跟线路看不到有断的,但仔细看按键右边的那个测试点(R713处)好像有点点发黑,用手术刀轻轻刮开测试点左边的绝缘层,一测,果然不通,于是从坏变压器上取一段很细的绝缘线,从SLG8SP556V  1脚直接飞到R423的下端”
这里没弄明白,既然直接到SB,怎么又扯到R713了呢? 还烦劳你有空说清楚,也让我门这些看客看的清楚.

网友(点评):
倒数第二三幅图:主板上不是标的有R713这个字符(按键右上),正是R那个位置不是有个测试点吗(圆点),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