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CONROE1333-GLAN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北桥1。8供电。采用APM7120

楼主(2012-03-10):
华擎CONROE1333-GLAN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北桥1。8供电。采用APM7120,在论坛里看知道了APM7120的7脚有重大意义,高电压为开启电压,只要有高电平这个蕊片才工作,现在测为0。45V,非常低,有谁修过这块板它的7脚所连接的三极管在什么地方请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要自己跑线的,从APW7120的7脚开始,不过,这个芯片坏的不少,在华硕主板上

网友:
由于没有图纸,我翻遍了主板上的三极管也没发现有哪个管和APM7120 7脚相连。真是晕呀。

网友(点评):
这不是三极管 只是跟三级管一样的MOS啊 还需要自己跑啊

网友:
Q2,Q3不是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慢慢找啊总会找到的啊

网友:
自己好好跑线吧

网友:
只有慢慢跑线了

网友:
慢慢搞把内存供电搞出都好了

网友:
你 先查查反馈脚  大概0.7v多吧!!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7120试试呗,也许是7120短路造成的呢?

网友:
Q2 Q3不是这块板的图纸,不是的。在主板上Q2 Q3跑到另外一边跟本和内存供电不是马事。现在是翻遍了主板也没找到和7脚相连的地方。头都大,又没有图纸。

网友:
难道是南桥直接控制 。

网友:
已经修好了,在百般无奈之下想想是不是APM7120坏了,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上去,开机,OK,跑码,进系统正常,这时测7脚电压为1.45V,终于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