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内接不显 有背光 无图像 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2-03-10):
原来是屏线 绞到一起,都烂了    买了个新屏线  接上 外接正常显示  内接  只有背光  无图像     屏供电正常   主板屏插口 数据线对地正常

补充内容 (2012-3-11 21:23):
像这样类型的故障问题 解决的好像不是很多    各位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3-11 21:23):
像这样类型的故障问题 解决的好像不是很多    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N卡也会这样坏地

网友:
楼主要是确定显示接口的阻值都正常的话,可以查查LVDS模块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要是正常就先换个试试

网友:
呵呵,换个显卡试一下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这我遇到过2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也会这样坏地

你遇到过?是否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了几块屏 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确定屏线没问题,焊接显卡试试

网友B:
屏和显卡 楼主你都换下试试

网友:
ATI得瑟显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和显卡 楼主你都换下试试

屏换了好几块了 都一样 灰屏      屏线是新买的一根

网友:
是ATI的独立显卡

网友:
劝楼主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