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G31M-S图纸,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03-10):
求华擎主板,型号G31M-S图纸,急需!哪位同仁有,谢谢了!!!1

网友:
能不能把你BIOS给我?我到处都找不到可以用编程器的~谢谢~543256787@qq.com 基地上有一个不过内存

网友A:
我帮你看看那块主板还有没有 有没有叫顾客拿走 都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看那块主板还有没有 有没有叫顾客拿走 都好几天了

我那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时候又能进系统,有时候开机画面死

网友:
没了 板子被拿走了有的话 你应该刷BIOS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