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待机3V 5V不正常。懂的指导一下。

楼主(2012-03-10):
机器型号 联想F31A 主板板号:广达DAOCW4MB8E0 REV:E
故障待机电压 3V 5V没有,不能触发开机。原来四个月前别人给换过显卡,现在这次坏了别人修了没修出来,拿给我说待机不出来。跟CW4-951103还有960215有点不一样。上面的9  10脚是连一起的。各脚电压在上面的图里。现在下管没有控制。芯片无法发出电源好信号。还在保护。另外我找不到一样的图纸。我按ISL6236的原理图改了FB1的反馈电阻PR113 PR110按这图搞的两个一样大。还有FB2后来上电就开机跑马了。马上冒烟把IO给烧了。3VPVU短了,拆了IO恢复正常。现在我又按原来的装回来了。PR222是1欧 PR110也是1欧。但是我就不明白PR113没装有什么作用呢?基本上14脚FB1直接对地了。原来就没装,怎么是这样设计呢,我装了一个一样的,对着分压,上下管都可以受控,但是输出才1。几V 3。3那面输出正常。3 V 5V输出电感对地都正常一个400 一个470欧。那位说下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量下10脚和5V输出是不是相通  可能是断线了  FB1是接地才输出5V

网友:
如果我说对了  给个回复  我为你这个问题下了图花了20分钟根据你提供的电压 分析的

网友:
板上9 脚10连一起的。本来就是连一起的,而且和5V输出是连一起的,你说的对,而且FB1是通过一个1欧电阻连到地了,不明白现在怎么输出不正常?

网友A:
那就怪了  你的是5V输出不正常  但5V和10脚是连一起的  10脚已经有5V电压了  还没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怪了  你的是5V输出不正常  但5V和10脚是连一起的  10脚已经有5V电压了  还没输出?

对呀就是是保护了,输出不正常,我都换了好几个6236了,一上电电流0。052马上掉到0。0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怪了  你的是5V输出不正常  但5V和10脚是连一起的  10脚已经有5V电压了  还没输出?

你说的对,就是5V不正常,现在我把电感那里的大电容换了,3。3V上下管控制都正常了,5V还是下管不工作。

网友:
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就是是保护了,输出不正常,我都换了好几个6236了,一上电电流0。052马上掉到0。010了,

上电电流0。052马上掉到0。010了
这么说你是按开关以后 才5V不正常的了     那你修什么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电流0。052马上掉到0。010了
这么说你是按开关以后 才5V不正常的了     那你修什么5V啊

你没看清,现在是3。3V输出正常,5V不正常,下管没控制。可能和20脚的另一路检测有关系。因为+15V现在也不正常,只有13。7V分压后20脚就得不到2。5V电压了,只能得到2。33V的样子。看原理图他可以让5V下管保护不输出?请问对吗?

网友:
楼主把L8换掉试试,我修着2次这种现象了,就是给上管供电的这个电感变值导致电压怎么都修不出来,后来无意思之中量上管的D极发现只有18.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