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费解!!!换灯管问题《液晶显示器的》有相机肯定拍下

楼主(2012-03-10):
一戴尔1901FL,四灯的,坏了个灯管,亮一下就灭,换完灯管后绝缘做的不是很好。用笔记本点了一下换上去的灯管摸屏框的时候明显感觉漏电。试了下很暗,闪忽闪忽的,干脆直接拔掉这一组灯管通上电直接四灯全亮,试机到现在也没问题。这一组灯管可没插呀!怎么会亮的???

补充内容 (2012-3-11 08:34):
第二张图片是那组没问题的灯管,现在是接在高压板上的。第三张和第四张是另外一组我换过灯管的现在没接入电路,看右上角灯管可是亮着的,大家注意啊,这组可根本没接入电路。按理说应该是亮一下就灭,现在四灯常亮

网友(点评):
是灯管的发光原理造成的,原因是两根灯管距离很近,一根灯管加上高压后,也会使附近的灯管电离出电子,电子会使荧光粉发光,只不过亮度明显比加上电的灯管暗!但这个灯管不接电高压一定会保护的,除非高压保护去掉

网友:
缺灯管,应该会保护的呀

我碰到的都会保护

网友:
现在是只接了一组,高压板上什么都没动过。

网友:
是啊  先前是给他改成两灯,《就是不用的那组用高压电容接起来了,现在电容也拿掉了,》太暗了才有给过他换的灯管。

网友A:
原来去保护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去保护了呗!

没有,就算去保护现在这一组可根本没接入电路啊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没插上的灯管在发光的?

网友:
去掉芯片的保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没插上的灯管在发光的?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一组不接和接了一般长屏上的亮度感觉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没插上的灯管在发光的?

第三张和第四张我只是用胶带把接口固定在屏背面了,如果接入电路的话应该是第二张的样子,

网友C:
灯管都拆出来,试试都亮吗

网友:
令人费解!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都拆出来,试试都亮吗

屏电路和连接屏的排线跨在换灯管的那一组上没法拿,现在是两组都正常亮,昨天试了一下午,今早来了就试,一切正常。

网友D:
我也试过,只接了两个灯管(原本是烧坏的灯管,线都断了,原本是想给他换的,顾客说亮了就行)只接了两个试了几天也没保护啊,就是屏稍微暗了点,顾客也没说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只接了两个灯管(原本是烧坏的灯管,线都断了,原本是想给他换的,顾客说亮了就行)只接了两个试 ...

......就是说你也没去保护啊,我现在还有个纳闷的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没接入电路的那组灯管会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你也没去保护啊,我现在还有个纳闷的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没接入电路的那组灯管会亮哦。。。。

我那时查了下资料,有的说把高压包哪几个脚短接什么的。我没弄。。。你不要学我啊。。呵呵 ,自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