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抖动

楼主(2012-03-10):
液晶显示器屏幕抖动的像水波纹一样。这个是板。。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给个图,大家给你看

网友:
多换个信号源看看是不是液晶问题还是干扰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个驱动板好了。那这个坏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下屏看看

网友:
换高压前的12v电路的电容看看。

网友:
换主板上面的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三个电容干掉试试   具体哪个我忘了

网友(点评):
明天我试试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是晶振旁边那个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容的问题,换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问题,测不到,直接换新电容

网友:
滤波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才修一个,是开机过几分钟出水波纹,出故障时驱动板上12V—5V芯片输出的5V电压变成4V左右,换各个电容都没用,最后换这个DC转换芯片好了。芯片是MP9141.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我刚修好一块,是12V滤波电容引起,全换掉就OK了

网友:
通用板测试,和通用高压一起换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