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场效应管的g级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楼主(2012-03-10):
根据原理,g极电压应该是电源插口电源的一半,在这个电路里面是9.5v,这个场效应管按照设计是一直开启的,根据原理g极电压应该是低电平,但是9.5v是低电平吗?

网友(点评):
被通俗说法所误导

网友(点评):
高或低电平是相对的,MOS导通高低电平是相对S极和G极;很明显,正常情况G极比S极电压低9V以上,P-MOS管自然应该是导通状态,楼主电子知识学的死板啊。

网友(点评):
导通应该有个门限值,

网友:
这个低电平是相对于D。S极理解的

网友:
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一定值时,DS导通

网友(点评):
你可以查一下百度文库关于MOS管导通条件的资料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
高低电平是相对的

网友:
G小于S导通的原理,G的电压已是S分压过来得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不错 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高低电平是 相对的  你要看输入的电压啊

网友A:
可是我实测g极电压只有2.4v,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点评):
分压电阻阻值是不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值,是多少呢?

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值,是多少呢?

3到8V.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实测g极电压只有2.4v,这是什么原理呢?

D级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级电压是多少啊

d极电压是19v,s极电压也是19v。

网友:
高电平低电平 针对条件来讲,就是一个高低的对比,在这个图里,19V为高,9.5V为低,所以是低电平

网友C:
作为开关时
N沟道管        UGS≥0.45V    导通
        UGS<0.45V   截止
P沟道管   UGS<0.45V    导通
        UGS≥0.45V    截止
UGS=UG-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开关时
N沟道管        UGS≥0.45V    导通
        UGS<0.45V   截止

这电压差也太小了吧?

在我的万用表上,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A:
越来越奇怪了,

这个场效应管的123脚竟然不是连在一起的,一脚19v,2脚9v,3脚19v,而5678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楼主应该补习一下基础理论知识。。。。

网友:
低电平导通。比D小4,5v0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补习一下基础理论知识。。。。

这不正在补习吗?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场效应管123脚不连接的原理呢?

网友(点评):
这个很难理解吗?你把管子拆掉用万用表量一下看123脚是否联通的?关于低电平导通的问题,楼上有人给你解释清楚了。。。如果123脚是5v的话4脚是高于5v的话就完全不能导通了。。。这个问题多在板上多测测就能理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在补习吗?

场管有很多种的  你所说的123连 .5678连  是最常见的 8脚普通单组场管。
像还有一些:普通8脚双组场管(1.2不通.3.4不通 56相通 78相通),4818(排除普通单双场管后,1.2.3不通的即为4818),4816(排除普通单双后, 2.3相通的为4816).P410S(排除普通单双后.12相通的为P410S)等

网友:
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4,5V时管子就会完全导通的

网友:
呵呵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看来楼主是新手,我这有些资料,愿意给你分享,我的qq64181755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场管有很多种的  你所说的123连 .5678连  是最常见的 8脚普通单组场管。
像还有一些:普通8脚双组场管( ...

这个场管经实测,跟你说的都对不上号,而且跟电路图上也对不上号。

电路图上就是123是s极,5678是d极。

网友:
怎么办呀,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奇怪了,

啊,怎么是这样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输入是多少,不一定

就这张电路呢?

g极应该是多少?

网友:
机子修好给人家了,到最后也没知道那个场管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