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摔过的本子和进水的本子哪个修复的几率大?

楼主(2012-03-10):
进水的我修好好多个,碰到几个摔坏的,都修不好。
请问摔过的本子和进水的本子哪个修复的几率大?
进水

网友:
看恨不恨吧、

网友:
一般进水的还好修些

网友:
摔的板子十个九个BGA掉点
tzsky
请问有没有内部掉点的?

网友:
摔的板是不好修.

网友:
好像没有任何东西摔坏后修一下就能恢复原状,笔记本当然也不例外。

网友:
看摔的厉害不厉害了,感觉还是进水的修复率高一点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看运气吧
同意楼主:
3.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感觉进水的还好 摔的一般焊盘 掉点了 特别是亮机的时候摔的
tzsky
请问有板子内部损坏的吗?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的,要以情况而定的

网友:
摔得板子一般都是BGA掉点不少都没救,进水的板子只要不是烂的太久修复的几率要大一点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过手头接了几个进水的,现在修复都很困难

网友:
我觉得还是进水的好修些,进水的板子问题有大有小,但摔的就一般都焊盘掉点,很麻烦的

网友:
进水的只要不是PCB夹层问题,一般修复率能到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