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报警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3-10):
主板老是报警是什么问题啊   内存和显卡换过了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看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网友:
报警的文字是什么?我遇到过的报警是  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电压不同  内存 显卡 风扇转速
不要光换 你注意看看插槽里面干净不干净的,注意看被烧了手指没?

网友:
   报警声是什么?

网友:
没说清楚是怎么报的

网友:
把插槽清理干净

网友:
查看下是哪一种报警声。

网友:
一般多是放下电就好了  要不就搞下BIOS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机器不亮报警?

网友:
安老兄这样说应该是cpu风扇检测不到转速,你是否插错了。

网友:
cmos放电恢复出厂试试看 ,或插拔CPU  或更换电源试试看

网友:
先把BIOS放电,你报警声音是什么?如果内存,显卡都过了,还是滴的一声,应该是你显卡没有输出、

网友:
BIOS放过电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上测试卡吧!

网友:
具体是什么品牌机

网友:
报警声几长几段啊?

网友:
测试卡上提示的是什么 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