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滚动条前死机

楼主(2012-03-10):
最近碰到二块这样的主板了 均是启动菜单一过就死机了 不上硬盘插U盘进PE  有时在PE启动选择画成死机 按上下键和回车键无效 且键盘有滴滴的声音 按CTRL+ALT+DEL 能重启 有时在加载PE文件时就死掉 都到不了滚动条
一块945pe的 换过南桥刷过BIOS无果  就放弃了
还有一块在修 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 牌号是l-s662f sis662+962l的构架 就是上面所说的现像
刷过BIOS 因手上没962L的南桥  所以只加焊了下 涛声依旧
现在没头绪了  不知道哪位大虾修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指点下思路

网友:
自己先顶下  水平有限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
  把网卡摘掉 进PE死机的

网友:
换掉25MHZ网卡的晶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看 找个换下看行不

之前有台联想的台式机,因为此晶振换了,也是有这样的现像,后来换之恢复正常。

网友B:
试过同样故障换南桥搞定的!要不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同样故障换南桥搞定的!要不要试试?

因为我上次一样的板子换过南桥无果 现在手上又没这个桥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案例一 硬盘出现坏道引起滚动条处蓝屏死机。
懂得计算机维修的朋友应该到知道在滚动条处的时候正是计算机检 ...

复制党 先看清楚贴在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都是这样的,一次是杰微G41的,桥的问题。还有一次是前几天,ASUS AM3的板,换独立显卡、硬盘、电源,无果,内存当然没有换。。进PE和XP都是卡在滚条这。。个人感觉桥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