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般开机掉电怎么维修咧,I3 330的集成主板

楼主(2012-03-10):
  想问问大家,我这个主板是E50的吧,开机掉电,电压到0.4A的电流吧,就掉了,芯片组是HM55的,CPU是I3 330的CPU,没有图纸,现在不知道如果下手,求指点,

网友:
0.4好象没过CPU

网友A:
是有电压没出来。看下CPU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期待你的修复

网友B:
要么没有cpu供电 要么有cpu供电缺少什么信号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电压没出来。看下CPU电压是多少?

起来就掉了,应该是有的,到1.2V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没有cpu供电 要么有cpu供电缺少什么信号 保护了

供电是正常的,
就是不知道少了啥,

网友C:
测一下PCIRST有没有出来

网友:
我也新手,期待高手

网友D:
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电压都有,反复从起,没能修复,期待结果。

网友F:
查查CPU供电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PCIRST有没有出来

不知道在哪测试 ,也没图,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CPU供电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吗?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短路的,都有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电压都有,反复从起,没能修复,期待结果。

也是这个机器吗,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

都有起来再掉的,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G:
先查复位!复位没有就查 供电!
  HM55  CPU供电先出来 然后再出显卡供电!

查查 供电PG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查复位!复位没有就查 供电!
  HM55  CPU供电先出来 然后再出显卡供电!

这个是起来就掉了,根本没有时间量到,一下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起来就掉了,根本没有时间量到,一下就掉了,

瞬间测试, 只是你不好测试罢了! 那你不测试 谁能帮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掉电后能继续触发的话,应该是硬启动没有完成,建议楼主按照上电时序查查看

看样子的话,这个电压应该都有启动的,现在还没找到图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网上购买个图纸再分析,首先是各路电压有没有,然后测量PCIREST看看有没有,我刚修了一个E46G的没有PCIrest ...

好的,谢谢,都没看到有卖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掉电就从两个方向去排除咯

什么方向的咧,说请楚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要确定是欠压保护还是短路保护了?

电压都是起来就掉,应该不是欠压,生短路的话,量了也没看到有,现在都不知道怎以搞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后继电路短路或缺少信号,重点查各电感对地阻值还有显卡

现在电压是起来了,起来就掉,集成的嘛,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lz 测具体一点再来说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电压都是起来就掉,应该不是欠压,生短路的话,量了也没看到有,现在都不知道怎以搞罗,

具体要看那部分电压你都仔细查了吗?先不量电压那你也得量PG 核心供电PG各分组供电PG EC给南桥的PG 南桥给CPU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具体要看那部分电压你都仔细查了吗?先不量电压那你也得量PG 核心供电PG各分组供电PG EC给南桥的PG 南桥给 ...

嗯   这些都有,CPU的PG都有的,独桥也被我干掉了,

网友:
查3V5V后继有没有短路

网友:
PCIRST在无线网卡的22脚可以测到的,还有你可以看下时钟有没啊

网友:
机器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买个假负载,一测不就知道了,
先把假负载装上去后,在主板上找到CPU的工作条件的测试点后,再把CPU装上去,测试这些刚才找到的测试点。,看一下哪一个信号不正常。
I系列的CPU,如果不装CPU,马上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