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开机蓝屏

楼主(2012-03-10):
这些日子接了一批硬盘录像机的活,什么牌子都有,其中大华的和沃泰克的都用一种板子,多是接口无图像,更换图像采集芯片或者接口电路的电阻或电容都能搞定。就是有几台大力的录像机,开机后显示器只是蓝色屏幕,无图像,无任何字符,也没有任何报警声,现在有点迷茫,这种状态究竟是未开机还是已经开机了,只是显示不正常呢?还请各位师兄赐教。补充一下:显示芯片是MDIN270,各路供电应该正常。RGB对地阻值43,有点小,但是没搞过单片机之类的,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自己回一个先:大立16 路录像机,开机15秒钟,“滴-”一声报警后,显示器接到输出信号,为纯蓝色的单色屏,同时主板的指示灯熄灭,大约40秒钟后,“滴-----”一声长鸣后,显示器出现16路视频采集图像,主板指示灯闪烁,至此启动完成。现在知道那几个单色(蓝屏)故障是主板上的29芯片损坏或者程序错误,但是没有合适的座子来写这个芯片。有知道的师兄还望赐教,用哪种编程器能写这个芯片,问了好几家的编程器都说写不了,郁闷中ING...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写哦,好像得找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