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er 8G U盘无盘符故障修复。

楼主(2012-03-10):
刚才一个老客户送来一个8G的Apacer U盘,故障表现为插起无反应,灯不亮,无盘符,只有拆开看插头外壳两接地脚已脱焊,加焊还是无反映,查各零件未发现短路,指示灯还是不亮,后发现5V供电上一1R5的电阻稍为有一点偏大,用万用表测得为24欧,拆下直接短接试机正常,后换一0欧电阻,此U盘修复。

网友:
贴片电阻你怎么知道24欧偏大

网友(点评):
请仔细看一下帖子,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1R5=1.5欧。。。。。。。。。。。

网友:
后我想可能是U盘插头的两固定脚脱焊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保护电阻阻值增大或烧毁。1.5欧的电阻确实不好找,只能用0欧的代替。

网友:
100MA的电流,用10欧以内的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可能是在线测电阻,如果电阻烧了的话,阻值应该是很大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