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暗屏?

楼主(2012-03-10):
修到两台T61机器暗屏了,测量发现PMH7没有发出背光开启这个信号,显卡应经发出背光开启的信号到PMH7了,但是PMH7就是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请问一下,PMH7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背光开启这个信号呢!

网友:
主板那屏接口那里有个电阻正不正常

网友:
那个电阻没有安装

网友:
直接换PMH7,如果不行办法很多的,也可以从屏供电3.3V拉过去.

网友:
要先检测到显卡

网友:
PMH7换了,还是不行,我不想飞线,就想知道怎么原理,因为碰到两个同样的机型,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能读出屏的码片的信息,才能开启背光的

网友:
暗屏很好解决吧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