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针的接地针有电压

楼主(2012-03-10):
没上电的时候测得复位针一脚5V左右,接地针没电压,此时测接地针对地数字表有蜂鸣,
上电后诊断卡不跑码,隔几秒钟复位灯闪一下,此时测复位针对地脚竟然有电压5V左右,也就是说复位针2脚都有电压!
本人小白一个,望大家抛砖引玉....

网友:
对地了还能有电压?晕死   你那根针应该是经一个电阻到地的吧  IO使用83627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