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歌机触摸显示器如何改在电脑上用?

楼主(2012-03-10):
接手一台点歌机触摸显示器,想改到台式电脑上做触摸显示器,不知道如何改,请高手们不惜赐教,在下感恩不尽!!!感谢高手给个解决方案!驱动程序及接线图!!!先谢谢了!!!

网友:
你量一下哪4条网线。。应该是USB的 5V+ 两条数据线和地线。。。如果是的话吧他改成USB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就跟就是显示器了。。那个触摸屏相当于鼠标。。

网友:
这个没有改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没有改过。学习

网友:
记得好像就是个USB接口。。直接插在电脑U口就是了。。不知道驱动好找不。。。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A:
改usb口,兼容性高~!

网友:
楼主改好后通知大家一声

网友B:
老大,你这个还要改吗?根本不需要改,你那个有接电脑的数据线,插上电脑就可以用啦,大不了不用那个触控的USB驱动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这个还要改吗?根本不需要改,你那个有接电脑的数据线,插上电脑就可以用啦,大不了不用那个触控的 ...

显示器是好用的,关键我要实现触摸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usb口,兼容性高~!

请教一下,如何改?我是直接加,USB线+-d电源,数据交换,还需要改其他电路吗??、

网友C(2020-05-16):
各位高手好。请教一下点歌机没有触摸屏功能。也没有插口。这个可以改来用触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