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180KB-5B电源无5VSB.烧过MOS管的.

楼主(2012-03-10):
今天修个台达小电源换过MOS管和MPS222A,电源用的是3843BN+DMA102的组合,现在有300V了就是没有5VSB,不知是哪里还有问题,这个电源高压只有一个电容,比较少见不知有不有人修过?

hjq
着重检测Q901/902等组成的辅助供电电路,包括启动电阻。

网友(点评):
辅助电源不难修。就那么几个元件。围绕MPS222A详细检测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辅助变压器初级的电压
一步步查

网友:
此电源找不到电路图,有贴片元件的.有谁手上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
有谁手上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这样一个电源,跟你情况差不多,兄弟,你修好了么?

网友A:
找不到电路图有元件烧了,要修好先找一个一样的来对比就可以修了,现在暂时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电路图有元件烧了,要修好先找一个一样的来对比就可以修了,现在暂时找不到.

自己手绘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