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的开关管都通用吗

楼主(2012-03-10):
所有开关管可以都通用吗?除了沟道还有什么参数?

网友:
同尺寸基本可以通用,大功率的可以代换小功率的,小功率的不可以代换大功率的,主要看电流,耐压及功率!

网友:
像22或以下的。我都是和7N60,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7N60或者K2645

网友:
只要是22以下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用的场效应管都能用,电流和耐压基本参数差别不大.

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