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问题

楼主(2012-03-10):
  华硕X51R,北桥是ATI RC415M,南桥是ATI SB600;
故障是:待机0.03,触发后,休眠灯常亮,电流能到0.7A,然后掉到0.65左右停住;
合上屏幕电流仍为0.65;

用CPU假负载量核心供电、CPU复位、PG等都正常;
调试测量过程中发现电流能上到1A以上,接显示器显了,然后以为正常了,接CPU风扇后电流又到0.65了;

然后折腾几次后,电流始终停在0.65处。

加焊北桥无效。

量CPU假负载上的32位地址线和控制线,只有最后一个阻值在510,其余都在410左右,不知是正常的吗? 求指点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2-3-11 11:49):
有谁知道这个休眠芯片长什么样?在哪个位置?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就是修好说一下,

网友:
拿其他主板来测试下数据线 ,对比下看看 。

网友:
楼住修好了没有,说一下

网友:
仔细问问客户故障

网友:
接CPU风扇后电流掉到0.65?我也对这个机器的故障很感兴趣啊,希望楼主快点修好它,发表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之前不小心好过一次   并不能说明桥虚焊了   有可能是你不小心摸到某个电阻电容  也许你可以试着在摸摸试试

网友:
cpu 的复位 pg 供电 时钟都良好。就去查 cpu 的com 补偿信号 包括 cpu 到 北桥之间的线路。如果都正常还是不跑码。 那么就查 北桥挂南桥的 ht 总线电压复位 有无开路短路。都OK 那么就查内存的 基础条件,都OK 那么刷bios 。不行再去查 lpc,smb smc  这些有无异常。lz 为什么不飞诊断卡?先看一下跑马没有呢?

网友(点评):
一直没飞过诊断卡,能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
电流低亮不起来

网友:
我又诊断卡就是没找到插在那里

网友:
我感觉会不会是休眠那快的问题,他可以显示但 老是进入休眠 查查这方面

网友:
楼主先从休眠开关入手吧,最好找个图,看看是不是因为休眠开关坏了导致开机一直是休眠状态啊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导致开机一直是休眠状态

网友:
是不是哪个芯片空焊了,我有遇到过一台F5Z的机器,CPU供电不稳定,不跑U,加焊OK

网友:
楼主说在测量过程中好过
我个人认为应该对MOS管重点排查下
有时候万用表的感应电压能使MOS管导通而使电路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A(2014-07-19):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

CPU座空焊,加焊OK>

网友:
应该还是不过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