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安装系统

楼主(2012-03-10):
一台台式机安装完XP系统启动就蓝屏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指的是ghost完后就蓝屏,还是安装完后蓝?

网友:
GHOST完后重新启动就蓝屏啊

网友:
建议楼主扫描一下硬盘,硬盘前面有坏道,GHOST完之后可能会出现蓝屏现象,内存也有可能引起蓝屏

网友:
楼主你是装到哪里蓝屏的      具体描述一下     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一般显卡驱动的问题,换个版本的统统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驱动不要装  检测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