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集显有用RM75 CPU的吗?我修过的全是QL系列 ...
HP CQ40 AMD集显有用RM75 CPU的吗?我修过的全是QL系列,板号LA-4111P

楼主(2012-03-10):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的HP CQ40 AMD机器,通电就掉电,拆机测北桥供电对地为0,216-0674026直接挂了,CPU是RM75的,我修过的好像都是用QL系列,换一个新的北桥,CPU供电不停的跳动,电压0。70-0。9-1。05-0。70循环,不是哪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机用过ZM75可以点亮的没有?
cpu
cpu供电
掉电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RM ZM QL 系列CPU都是通用的哦

网友:
已解决,换上一个AMD QL60的CPU正常,看来这U也挂了。CQ40-416AU,这款我没查到是什么CPU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RM系列的我上过,点不亮的,试了几台CQ40都点不亮,二修机估计是不是一修换的,。RM的比QL的U便宜

网友:
估计cpu可能不坏是不兼容吧

网友:
我都是备两三颗 QL的U RM的没备好像是可以通用
同意楼主:
5.0
长治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AMD的CPU就是问题多,不过好在价格从来都是最强的杀手。
同意楼主:
5.0
chuange
同意楼主:
便宜無好貨

网友:
长治对这个了解得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