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INTEL 独显)内接灰屏

楼主(2012-03-10):
型号:CQ45
芯片组:P45+G98-600-U2+IBM
故障:外接正常,内接灰屏
处理:从表面现象看,像是显卡脱焊,准备做显卡,想到上论坛看看别人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看了半天,发现显卡坏的很少,倒是屏线故障多,于是先不做显卡,查查屏线再说,拆来一看,发现一根信号线破了,正好与地线碰在一起,把这根线用高温胶带包好,通电,屏正常显示。

网友:
值得注意了,我最近也碰到一个问题,刚开始屏闪,更换屏后不闪了,但是屏随后出现水波纹了,以为屏线没插紧,怎么处理都不行,后来换了根屏线,哎,居然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做维修的就要这样。

网友:
有好些故障看起来像显卡,但是也不能排除屏 屏线。有几次都是干过显卡才知道是屏 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