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卡实例

楼主(2012-03-10):
今修到一块自己放了很久的显卡,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良的了,所以插在主板上试了下,开机,主板不工作,开不了机,看来是短路了,万用表测发现+12V对地0,看来是显卡上+12V电压对地短路了,心里有了方向,反正闲下来没有事,就试着修了修,取下显卡,用万用表测试显卡+12V供电,果然对地短路,短路只能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拆,直到拆到不短路为至,先测与+12V相连的MOS管,拆了两对后,发现还短,接着拆短路线路中的电感和零欧电阻,依然短路了,怀疑电路中有电容损坏通路,将短路中所有的电容全部拆了,依然还是短路,下一个考虑的是显存和显卡芯片,但手头是没有现成的显存和显卡芯片,本不想拆了,但好奇心驱驶,想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地方短路。

接下来就是拆显存和显卡芯片,先拆显卡芯片,到了这一步一般都显卡芯片坏的比例大,用热风枪对着芯片加热(先加松香),将显卡芯片取下后,发现短路问题依旧,心里生气,一个显卡芯片就这样没有了,心痛。没有办法,接着拆吧,接下来拆显存,左上角第一颗显存,拆下后,短路问题解决了,终于松了口气。知道了问题的所在,清理显卡芯片,置锡球,准备把芯片再装上,费了好长时间,锡球置好了,满怀信心的准备装上,清理PCB后加松香,放好位置,开始焊接显卡芯片。完工,用万用表测,发现+12V供电,对地依然短路,无语了,拆下再装,依然短路。看来显卡芯片也损坏了。

到此结束吧,以后有显存和显卡芯片时再来焊接它吧!写下来,给维修的人员多一点点经验!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盲修啊盲修

网友:
没有这么造的。断电感。0Ω电阻、就这两样就分成了三段。不用造成这样啊

网友:
如此拙劣的维修思路和方法还谈什么经验?照这个法子来修东西,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啊?
这个帖子的真实性值得怀疑,12V外电源是通过直流转换电路给核心、显存供电的,这些直流转换电路的输出端短路的话,机箱电源是会保护动作,但是用表测12V对地也会为0?很简单的实验,做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了。

网友:
3.1
正解。。。 那要是核心 显存阻值接近为0,都没电压。 确定外部电路正常,那也只能拆乐。直到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A:
短路的板子,只能这样拆着修,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指教一下,我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板子,只能这样拆着修,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指教一下,我新手!

短路是常见故障,如果你明白显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那么检查的方法就很简单,用表就能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起码不需要把显卡拆卸八块来查。上面有同行说的断电感检查,虽然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却也比你做得好很多。问题是,你这个卡确实是12V短路,同时又是显存短路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是常见故障,如果你明白显卡的结构和工作原理,那么检查的方法就很简单,用表就能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 ...

当然,我用最笨的方法,或许也是最有效果的方法拆成那样,就是为了想证明这点,不然也不会好那样拆了!

网友:
      最笨的方法并不是最有效果的方法,既然是最笨的,怎么谈得上最有效果?何为效果?效率和结果是也,结果对吗,效率呢?条条大道通罗马。可是有近路也有远路,有平路也有山路。没有人会傻到专挑最难走的路吧?
     你只是证明了卡上确实有短路,但是这个不用证明也知道。显存拆了就不短路了,可是你前面拆下来的元件都检查过了吗?能证明只有这个显存短路了吗?显存是供电电路的负载,与12V之间隔了电源控制芯片、场效应管等等,所以如果仅仅是显存短路,12V是测不出短路的。不信你拿一个好卡,用镊子短路电感到地,测测看12V短路吗?举手之劳,不用通电,也不会损坏任何元件。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测出12V短路了,并且直到拆了显存才解决了短路的故障,那么你前面拆的控制芯片啊,场管啊什么的估计都击穿啦。因此你费了老鼻子的力气,把前面拆下的再装回去,结果依然短路!这就是不加分析,胡乱修的效果。

3.1
正解... 我以前也类似的做过

网友:
老大,12V供电短路,肯定跟显存和GPU扯上关系了,显存的供电电压是2.5V 1.8V.1.3V等你这方法都不对,汗。。。。。。

网友(点评):
显存的供电一般只有一个,高端卡开始有分成两路的,但是这两路电压很接近。没见过1.3V的显存电压,哪个显卡上的?什么显存?

网友C:
肯定跟显存和GPU扯不上关系了,抱歉,刚少打个字

网友(点评):
那也不一定啊,如果场管、供电控制芯片、显存或者核心这么一溜子烧下来,12V不也就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跟显存和GPU扯不上关系了,抱歉,刚少打个字

兄弟,我还没见过这么一溜子烧下来的、、、、、、、呵呵

网友:
先一点一点学习吧~~~路过~~~

网友:
各位评的,我都出汗了,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行呀!各位朋友受教了!

网友:
新手就是新手   看都看不懂  谁教我们小白啊

网友:
没有思路,只能乱来了,呵呵

网友(2012-04-25):
刚遇到一个12V短路的显卡  看来要有思路了修起来才行啊

网友:
首先思路要明确啊!不要胡乱的拆,乱拆很容易弄坏别器件的

网友:
这个没必要这么弄吧,接个稳压电源慢慢的加电压,短路的地方发热就很容易感觉的出来啊,再说12V短路拆了MOS管后还短路就和显存和核心没关系了,最大的可能就在12V的滤波电容特别是小电容上。

网友:
你说显卡能不能像台式机一样加电法去烧它?

网友:
12V短路不会跑到GPU和显存的,12V就那么点地方,真实性值得怀疑。

网友:
楼主很有毅力,我被打败了

网友:
这个朋友说的忠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