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电路SG5841的几点疑问,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2-03-10):
有个液晶电源板坏了,芯片是SG5841的,开关管坏了,换了个8N60,开关管S极到电容负极的大电阻坏了,我换上了一个0.22欧的,(查资料得知原来的是0.47欧,一样的找不到啊),还有芯片到开关管S极的贴片电阻烧了(淘宝问了卖二手板的,得知型号是202,没找到一样的,上了个152)
换好以后次级还是没电压,
经查,3脚vin电压13v(启动脚,通过几个电阻连到300V),7角vdd没有电压,8脚也没有输出,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还有我把3脚悬空,测线路板上怎么会有260多V??????
芯片是新的,7脚上面的整流管是好的,怎么就是7脚没电压呢?,难道变压器坏了么?启动电阻被我换个,现是2个754(都拆下测量过)
看了别人的文章,发现6脚电阻好像弄错了,他们都是100-200欧的,图上更是直连的。
电阻到U801第6脚电阻R818——上面已经烧了个洞,连上面的字都看不到了!——~!@#$……打过阻值果然开路!
开始处理,把开关管S极采样电阻焊下剥皮,NND,果然已经焦黑,看不清色环了!又~!@#$……,想来想去,翻了个0.33个头一样大的电阻换上,R818找个100欧换上,

这是我查到的资料:
第二路通过R806、R804、R805加到1801(SG6841)(3)脚,通过③脚内部电路对⑦脚外接的c809充电.在C809两端建立启动电压。当C809两端电压达到1801的启动阚值后l801开始工作.

若启动电路异常使SG6841启动期间输入的电压低于16V时1801不能启动:启动后,若D807、C810、D809组成的自馈供电电路异常不能为l801提供IOV以上的工作电压.SG6841停止工作.从而避免供电电压低给开关管等元件带来的危害。

2)开关管过流保护
    当Q801因负载短路等原因过流在R811两端产生的电压达到0.85V后.1801⑥脚内的过流保护电路动作、,1801⑧脚不再输出激励脉冲,使Q80l截止.避免0801过流损坏.实现开关管过流保护。

3)过压保护
    当稳压控制电路故障引起开关变电压异常升高时,④一⑤绕组输出的脉冲电压经D807整流.由C806滤波产生的电压超过20.6V后.20V稳压管D808击穿导通,导通电流通过R814X十C827充电。当C827两端建立的电压达到O.6V后Q803导通,通过R832使I801的⑤脚电位低于0.7v后,l801内的保护电路动作,1801⑧脚无开关管激励脉冲输出.开关电源停止工作,从而避免负载元件和Q801过压损坏

补充内容 (2012-9-9 14:11):
时隔几个月,这个电源板终于被我修好了,不过5脚连接的一个场管没有接

网友:
SG6841 电压数据  1  0V  2  1.8V  3  20V  4  1.3V  5  4.7V   6  0V   7  17.5V  8  1.5V

网友:
电源板可以修挺厉害的

网友:
高手啊  楼主为么不改个 现在班子价格这么低

网友:
lz 还是换一个吧。修电源板一不小心还会被电到。伤身又伤神!何必呢?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3脚悬空,这是个启动电源,悬空后,没有电流,当然电压就是300伏电容上的电压,看你的叙述,是芯片没有工作,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断开3脚,测3脚启动电阻端应为300左右,注意查7脚二极管,电容,如果换了7脚还是没有电压,大部份是芯片坏

网友:
C801滤波后出来的不应该是300V左右吗

网友:
郁闷,肯定是芯片坏的,又换了一个,这个上去3脚直接就对地短路了,我还没上电呢,拆下来芯片也是3脚对1脚短路,奸商真可恨啊,第一次维修买了2个,竟然全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