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2-03-10):
HP NC6230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百度一下 南桥虚焊,能用风枪吹?

网友:
本地修300元,淘宝有9.5新的拆机主板180-190元

网友A:
卸了螺丝,电池。键盘卡子都褪下了,向屏幕方向轻拉,键盘不能完全拿掉,底部中间还连着。

网友:
前一阵,NC6230拿下电池,掀开键盘的2只角拿吹风机吹,过5分钟开机成功,刻XP系统盘5张,看了2小时电影。开了5次机成功,稳定。吹风机大法有用,但过了5天又是老样子......

网友:
那就上BGA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卸了螺丝,电池。键盘卡子都褪下了,向屏幕方向轻拉,键盘不能完全拿掉,底部中间还连着。

请教在缝隙里看到有几条线连着, 内存条怎样拿下?

网友:
惠普的NC6230笔记本能放进什么好一点的主板?

网友:
除了本系列的  其他都放不进
喜欢你头像上那狗  我有一只

网友:
都可以看运气和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教在缝隙里看到有几条线连着, 内存条怎样拿下?

请教拆机细节

网友:
兄弟,你不是搞维修的吧,呵,这机器要在我这,10分钟给你BGA搞定

网友B:
你用谁的号上的?

网友:
拆机慢慢来,不要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拆机细节

。。在缝隙里拨不到的线 说明你还拆到那一步呢  拨内存 两边不是都有卡子吗 扒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谁的号上的?

我用自己的号上的,原来不知道每天签到。是百度 图拉丁吧的兄弟介绍来的。

网友:
还是专业维修的  。。

网友C:
我有同样的机器,以前坏了,放了几天,想修呢,开机好了,以后1年左右就没在坏了

网友:
刚修一个,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同样的机器,以前坏了,放了几天,想修呢,开机好了,以后1年左右就没在坏了

朋友,我是开机能开启的话,有线上网看电影 刻盘没问题。一连上无线网卡 马上鼠标不动 死机。

网友C:
应该是无限网卡模块坏了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这个在高的高手也不能回答

网友(2012-04-22):
也可以,不过会返修的,,
最后bga,,这样做,一个是用不了几天,一个就是有报废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无限网卡模块坏了

估计是的 .把无线网的开关关了,把网线拔了,外接电源拔了,开机正常。再接上网线 电源 鼠标 正常 。以后有线上网凑合着用了。

网友D:
用风枪吹可以解决问题的,那出BGA返修台做什么用

网友:
在下佩服你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吹可以解决问题的,那出BGA返修台做什么用

我家里只有2把电烙铁。其实没有搞。拔掉所有的外部设备就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