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2-03-10):
客户是老客户了,机器拿过来来的时候说是甩了的,接上电源,电流跳0.8上不去,拆机检查,插上诊断卡跑FA像是内存,更换内存无果,重新查找原因,于是就按照摔了的思路查找线索,当试压到北桥与显卡相邻的角时,电流上去了,于是拆北桥,重新直球,悲剧发生了,桥短路了,取下确实短路了,再从来料版上拆一个,也是悲剧,也有个信号短路了,倒霉啊。师傅到同行那里招了个,换上去,OK故障跟原来一样了,怎么回事了,又开始取显卡,直球。这次小心了,于是装上,OK HP 出来了,一个显卡换了两个北桥啊

网友:
最后还是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