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芯片级维修技法

楼主(2012-03-10):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芯片级维修技法

网友:
太好了  值得

网友:
咋没图呢?

网友:
太好了看看  值得

网友:
资料不错,缺图片

网友:
好东西,可以随时翻阅

网友:
液晶高压板去保护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 和 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 和 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N7314 1 脚 对地短路
FP51001 5 脚 对地短路
用的是 OZ9938 或 OZ9939,OZ9938 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 6 脚;亮 一下就灭时,断开第 7 脚或者从第三脚接 3 个 1N4148 到地即可。
经验1;  高压板替换,维修
液晶电视高压板判断是否有高压,以及是哪根灯管分压器异常造成开机屏幕一亮就灭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用五金店易购的带氖泡的电笔就可以,有高压时氖泡会很亮反之暗淡或不亮,每次开机瞬间分别测量每个分压器次级看氖泡明亮度很容易判断是哪个出问题了。不用担心被电,了解机械电笔的构造自然理解。
一)高压板替换
修液晶高压板故障令人头疼,特别是疑难故障或配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一个头两个大,但总不至于报废或退修吧,那多没面子,其实人是活的,任何高压板只要装得下,那么它就是"万能"的,不知道买来高压板的参数,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吧!
其实很简单,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二)高压板维修
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PIN松脱、IC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IC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是:
(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IC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
(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2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IC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4、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5、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6、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不防把它这样比作: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线路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路,围绕着该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的12V或5V等是否正常,以此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12V或5V整流线路,那样可能导致电源无反馈电压而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CRT显示器的行管C极及输出反馈电路)。
       以上,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秉着一颗无私之心将你们的一些技术经验交流出来与大家分享,以相互提升技术水平!
(三)升压原理
让我来告诉你们高压板电路原理吧:一台完整的液晶一般由液晶屏、主板、按键板以及高压板组成(又称升压板),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液晶彩显中还带有音频板以及USB插口板等。而楼上的各位图片提供的高压板均为独立型的高压板,即:需要由一个12V电源的电源盒来提供,另有部份机子主电源与升压板是连在一起的。
     先来讲讲液晶屏的构造再讲升压板原理或许各位会听得更明白些。目前,市场上液晶屏主要有三星、中华、奇美等等,而追其构造,均由液晶粒子屏、玻璃、信号处理板及灯管等组成!一方面,主板上提供的信号经信号处理板解码后送到液晶粒子屏,推动液晶粒子翻转,这时是看不到亮画面的,因方没有背灯管(即贴在液晶左右背处,即上面说的灯管)的照射光,只有背景一点黑暗的图象。
     另一方面,主板产生信号后,紧接着升压板也开始工作,推动灯管发光,并在背灯管的照射下,液晶显示器才能显示完整的图象。
     在了解以上的大概状况后,我们不难理解:升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的确是这样,升压板的作用就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1500V的高压来击发内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600~800V电压、9MA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就使得普通的12V或者市电的220V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当然就发光了。是这样的,这时背灯管是发光了,而且如果给主板加信号的话,画面就出来了,没错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是,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示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12V),这时,如果关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但升压板呢,背灯管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IC供电电压
,即控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3.3或5V控制),只有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IC振荡等)。
这样了以后,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即萧洒哥说的三个条件:
1、12V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灯管能够随着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CPU或苡片(主IC,脚最多的那个)输出,一般由0~5V或5~0V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具备以上4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成电路:一个脉宽产生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供电控制电路、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IC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用以调节12V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无,而开通或切断脉宽IC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激振荡,并产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其加入的电压是12V经脉宽IC调制的(一般调制后输入在9~12V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并反馈至脉宽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输出偏高,灯管线脱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2灯管、4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20寸)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6灯管甚至8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根低压(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