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1主板跑E0维修过程

楼主(2012-03-11):
接手一片儿HP G31主板,没型号,就有logo  KUNLUNSHAN,上机跑E0

E0是不过内存,基本没有检测到内存,先查内存工作基本条件,VCC1.8 OK          VTT0.9  OK    spd 0.0v,看来是SPD没电压,系统找不到内存参数,VCCSPD基本都是有ATX 3.3而来,量ATX 3.3到VCCSPD没电阻,断路了,跑线路,跑到一颗小电阻上,

电阻位置在IO编号NE43QB L内个L下方,测量一端到ATX3.3一端到VCCSPD,测量电阻已经断路,这颗电阻是用来限流用的,为了防止SPD损坏烧PCB,大小在1K以内估计(电阻没标明阻值),用一200欧电阻代换,上电跑码,维修完毕。

本人是新手,维修过程都是在论坛泡来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补充内容 (2012-3-12 00:01):
诊断卡我插了两个,一个十位字符不全,看上去像F0,请看另一张卡,当然,由于IPhone3的问题,你看不清-_-p.

网友(2012-05-28):
我有涨了点知识了 。谢谢。

网友(2012-03-11):
基本功不错。

人才纵多

网友:
能跑码的还算好修,就是问下你上面的图我怎么看是F0,你是怎么看的?

网友(2012-05-28):
能修的,都好修。不跑马的不好修吗,我觉得很好修

网友(2012-03-11):
学习之中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我是你我会用0电阻代

网友:
学习了.问题找到的很快

网友:
和不错,手边有快版子一直没有修好,通电60秒以后复位一下才可以启动,启动后都是正常的`!跑线路跑不出什么坏的。一顶要60秒

网友:
基本功还行啊。

网友:
呵呵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这个 不错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  注意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点评):
复位电路具体是哪里。复位针线路吗

网友:
天天来这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顶一个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 为什么你们上手这么快呢

网友(点评):
以为我们都很努力学习

网友:
我想说的也是怎么看都是F0呢 ?  你咋看的  ?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

网友(点评):
不是人生功击,麻烦兄弟你换张头像好吗

网友(点评):
换头像吧。找饼哥了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但以后要细心了“主板检测卡好像是F0,还有IO编号好像是NE34QB L”

你比我细心,IO编号确实我弄错了,那张卡有问题,字符不全,看旁边的卡,就是看不太清楚。

网友:
既然知道是限流电阻,用10欧或0欧电阻代换就行,用200欧有点大了

网友(2012-06-27):
楼主,你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