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插硬盘卡开机Logo

楼主(2012-03-11):
HP V3000插硬盘卡开机Logo,不插硬盘开机正常,用U盘进PE也正常..
硬盘供电3V5V都正常,换了硬盘和硬盘转接口,故障依旧...
换了硬盘到南桥藕合电容C372 C373 C679 C681.故障依旧...
请教各们师傅们,除了南桥,我还要怀疑哪里?

补充内容 (2012-3-11 21:59):

硬盘是好的,我用另一台正常的V3000上的硬盘结果还是卡LOGO.
我是裸机试的,其它东西用的都是我测机用的.所以故障就在主板上.

补充内容 (2012-3-13 19:47):
换bios,不行,没办法,只好发了个桥回来.换上OK

网友A:
换过硬盘试过吗

大哥,换过了哦.我前面写过了..换了硬盘和硬盘转接口,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大哥,换过了哦.我前面写过了..换了硬盘和硬盘转接口,

网友:
  测硬盘

这是3合一的桥那款不,是也有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硬盘好的,我有一台一样的V3000代换过了,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点评):
不了3合一的哦..大哥,给点思路啊.

网友:
是AMD 的主板还是INTER的主板

INTER的主板

网友:
学习之中……

网友(点评):
额,给点思路啊,大哥.

网友:
卡LOGO多数是SB

我也怀疑,但我是刚开始学的,怕误判,所以发个帖问问.

网友:
换硬盘看下,不然就只有sb了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桥问题,光驱你取下来试过没。光驱.BIOS也会造成。

我是裸机试的,除了主板,其他都是用我自己测试用的.

网友:
同意

网友:
给CMOS电池放电  试下。

网友(点评):
试了,没用哦.

网友:
如果是AMD的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我就换新硬盘,不行杀南桥

网友:
BIOS设了硬盘启动没有

网友(点评):
大哥,卡LOGO啊..

网友:
耦合电容具体作用能什么

网友(点评):
额,这个...那个...好像是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
把其他外设都拿下 只剩硬盘 不行的话就换桥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查AB7,AC6,R499。不行就换南桥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
会不是会是3V5VCPU供电不正常啊 用示波器打下看看有无杂波 最后再去干南桥啊 毕竟它正常显示啊

网友(点评):
汗,小作坊,没那种神器啊.

网友:
桥的问题把

网友:
各种外设都拆下来    试试  不然就只有做桥了。

网友(点评):
人家是 裸板试的

网友:
吧硬盘挂其他机器上,排除下

网友:
确定硬盘式好的吗?如果硬盘没问题就拔外设吧。全拔掉裸板点进PE看可以吗?如果拔外设还不行那就是南桥。干南桥吧!!

网友:
呵呵 不用想了 先干南桥吧

网友:
把其他外设都拆了。 不行行刷个BIOS吧。

网友:
打下靠桥的四根数据线对地阻值再干桥。
同意楼主:
3.0
陈店
同意楼主:
全测过了,都是287殴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裸机测一下试,看看会不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先把光驱拿了,在换个硬盘试试呀,不行基本上就是桥了,

网友:
外设全部拿掉 只用内存,硬盘, 看看能不能跑完代码。 如果不能确定硬盘好的话就干南桥吧。

网友:
按18楼的说法试试。。。估计可行。。。

网友:
自己顶一下,明天按17楼说的测一下.

网友:
你查查南桥到硬盘接口的一些元器件

网友:
耦合电容2端阻值打下,

网友:
查硬盘接口,即硬盘与主板的接触方面

网友:
南桥的SATA模块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BIOS里在有没有关于硬盘的选项或是改成ACHI试试。
不行在杀桥。

网友:
只有换个南桥试下了
同意楼主:
5.0
陈店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硬盘试过吗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都换过了 那就先试试 刷个bios 不行再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硬盘试过吗
或者 再把 网卡 声卡 usb 从coms里给屏蔽了 试试的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碰过硬盘模式没有选对卡LOGO的,楼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