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盘体不工作,以换电路板。

楼主(2012-03-11):
40gb的迈拓。装完系统,重启就不认盘了…
仔细一听,硬盘根本不转,摸它也无动静,以为是atx电源负载过多带不动,排除后盘还是不工作,以为是盘的电路板坏了,然后找了块型号一样的正常迈拓硬盘,把故障盘的电路板和盘的bios换了,给盘加电,还是不转(无声音无动静)…以为自己焊功有问题。
就把原以为是坏的电路板和正常迈拓的bios焊在一起,加电,正常访问数据。
现要修复盘体坏的盘,里面有资料…求助!!

网友:
是不是电机坏了啊

网友:
测一下电机直流电阻,对比一下,就可大体判断是不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电机坏了是不是要开盘呢?

网友A:
电机坏了有人能搞么?我寄过去…

网友:
加电,正常访问数据。??
都已经正常访问了,为什么还要恢复数据?是不是我理解有错误?
迈拓换板不用换BIOS,如果,换板还是不认,就看看固件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坏了有人能搞么?我寄过去…

很多人都能恢复,开盘价格一般是1000以上,考虑一下数据的价值,如果,合适就可以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