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维修华硕A8S的弯路。

楼主(2012-03-11):
刚接到机子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断电。因为这机器有通病,所以直接拔下可插拔式显卡。再开机,不断电了,而且开机声音也出来。心里暗暗作喜,报了个价后开始动手。一看显卡以前被人加焊过,因此直接上BGA,拔下显卡芯片,重植以后,试机!还是老样子,断电。心想芯片被人弄短路了,换个新的芯片。再试机,还是老样子。额,显卡板短路啊!再开始把重心放到检查显卡板电路上了。万用表一量,几乎所有电容都是0欧的!经过漫长的检查之后,外围元件全部都没问题。只有显存颗粒不能量了,也只有显存短路或是板层短路可怀疑了。取下一块颗粒 量一下电容两端电阻:还是短路。一直拆了3块颗粒,还是短路。就剩一块了,没这么倒霉吧?!继续拆了最后一个,终于不短路了。然后开始找同型号的颗粒,幸好还有料板!找到钢网又傻了,0.45的珠子用完了!没办法,用0.5的代替。这样来来回回花了5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久违的ASUS界面。哎!粗心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

网友:
显存坏了啊

网友:
暮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值得一赞!

网友:
晕死原来是显存的问题呀。这个我很少见到过……

网友:
蛋疼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该先测测显卡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显存一般不会坏的 除非认为搞短路了~

网友:
显存坏啦 应该要发烫吧

网友:
耐力不错,竟然弄了5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