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865PE维修过的请进

楼主(2012-03-11):
请问复位开关 一针接地,另一针(有3.3V)去了哪里,资料上说应该到南桥和MS-7,可我跑线路,没有一个点与之相连,谁能准确告诉我?

网友:
中间可能有别的器件相连

滥竽充数

网友:
谁能准确告诉我连接位置

网友:
你把具体型号 说下 我有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开机针正极接5VSB 负极经过电阻连接到IO的68脚

网友:
你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
问问题也这么嚣张。走了

我是刚来的 -8 不要骂人,哪里嚣张了

网友:
楼主这个我好像也有这个板的图纸   不知道具体型号一不一样

网友:
有纸就上传上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