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客户拿来磐正主板,说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2-03-11):
有一客户拿来磐正主板,说显示器无显示,
我看了一下,发现内存有问题,换了个后点亮了。
好了后客户拿走了主板
过了几天客户打来电话说主板光死机蓝屏
我扫了下硬盘发现开头有1000多个绿色块块
我换个硬盘后,试机子有5个小时后有出现故障
我怀疑主板有问题问问各位高手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看看尝试升级下bios,感觉和我以前的那个机器一样,伤硬盘。

网友:
先换个内存在看其他的方面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电容,可能电容滤波不好。以前遇到过。

网友:
现在假内存太多了,颗粒不良造成的蓝屏比比皆是,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是每次都2、3小时以上才死机,还是不定时长短都有?2.死机是待机时还是运行程序操作时?待机状态下每次都1小时以上才死机,一般查散热、电源、主板供电(电容)、CPU(有时莫名其妙的问题换CPU就好)、桥不良发热(不稳定)...如果是运行有程序如上网、看电影才死机,除了查上面的,还查硬盘坏道、系统、驱动、病毒,(接有网线的拔掉再测试试)...

网友:
这种杂牌主板电容都很容易老化。建议换滤波电容试试